[求助] Mixer的Buffer设计

楼主(2013-01-03):
求问:一般paper里单片Mixer的线性度测试结果指的是加Buffer的还是折算后的结果?

网友:
单片mixer?做mmic, 还是asic?
如果输出已匹配到50ohm,不需要buffer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说的不清楚,我指的是paper里只包含了一个mixer而不是整个前端,一般为了测试方便会在Mixer core后面接一个源随器(或者共源放大器),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源随器(共源放大器)对Mixer的影响该怎么考虑?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你好,想请问一下,你做的mixer是用cadence中的spectre工具仿真的么?你是如何仿mixer的转换增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大神。。我用spectreRF仿的,方法很多的,找找相关文档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找了一些文档,有一种方法是pss+swept pac,但是仿出来的结果不像是真的,转换增益只有负的二百多。请问你是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还有,现在我用qpss的方法,扫描出的电压转换增益为9dB左右,功率转换增益为-8dB左右,请问你在做转换增益仿真的时候是直接在mixer的输出端口接收上port还是先通过一个buffer后再接上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仿过,直接加port的话,因为port是50欧姆阻抗,对增益会有影响,我就在输出和port之间加一个VC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