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慢下电,时序混乱问题!

楼主(2013-01-04):
如图所示,该LDO在2ms下电的时候,出现了第二次上电的问题,请教大牛,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引起的呢?有解决办法或者相关paper么?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VDD低到一定程度时,IC中的一些电路不能工作了。比如Bandgap,Opamp等等。这种问题一般就需要看应用情况了,如果是片内的LDO,那么需要加个POR电路,在VDD电压低的时候Shutdown Power管;如果是片外的LDO而且带有EN/PD Pin脚,那么别人在应用的时候会用到这种类似POR的芯片,你就不用操心了。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应用情况,你最好和你的同事们讨论一下,毕竟他们最清楚你的LDO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刚加了个POR,正在调试!

网友:
学习了,之前还没怎么考虑到

楼主:
我这个情况是VCC低到一定程度后,passelement的gate端出现一个瞬间的快速放电,引起passelement 2次开启,我加了个控制gate的电路,并用传输门隔开,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我改变启动电路,延长反馈时间,也能避免慢下电出现的少量电压回升!为什么会这样?
      有大牛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
请问下por是什么电路

网友(2013-02-05):
回复 网友B:

   POR 是 power on reset 的缩写,就是上电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