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两个电压值的相减运算?

楼主(2013-01-04):
怎么实现两个电压值的相减运算?
对模拟电路不太懂,请高手请给出电路图与相关解释。
多谢了!

网友:
运算放大器中的减法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用无源加法器,比如电阻或电容网络(串啊、并啊、连续啊、离散啊等等,自己想想,再推推)。缺点:幅度会受到衰减。
2. 用有源加法器,无源加法器+OTA。   缺点:功耗大。
3. 模拟加法器由原件精度决定加法器的精度。

网友:
用一般模电书上都会有的运放的减法电路不知道行不?

网友:
differential amp

differential 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