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ss corner 选择

楼主(2013-01-04):
数字后端DC时用ss的LVHT还是LVLT,现在有两个不知道是选择一个还是两个都应该过。lvht是不是最慢的就用它

网友:
ss应该是只低压高温吧?

网友:
    请把LVHT和LVLT的具体含义解释一下,还要说明你使用的制造工艺,
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HLMC55nm工艺,他哥的就是两个ss下的工艺,一个是电压1.08v温度125c,另一个是电压1.08v温度-40c

网友:
55nm应该还没有温度反转的现象,估计是选ss下的1.08v125c
为保险起见,你可以比较一下同一个buf在2个lib里面的延迟,选大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