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ICC 报 open nets !!!

楼主(2013-01-04):
route 完以后用 verify_zrt_route 检查。
发现了一个open nets,以前从来没遇到过,一般都是报short的情况比较多。
这次利用率不到80%,报open net的两个cell距离很近,感觉走线也不是很紧张。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连。

看了一下user guide,用了下面的命令
route_zrt_eco -open_net_driven true
但也没动静,还是不行。

请教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我猜是dont touch了
不多的话,手动吧~

楼主:
收到,刚刚手动连了一下,相当不好连。
另外确认了一下没有dont touch。
因为这次只有一根连线open nets,而且距离不远,手动改了,
如果有好几个有没有另外方案?
谢先!

网友:
是不是这个net被freeze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