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好,刚入门,FPGA+DDR2 SDRAM项目求助,谢谢。

楼主(2013-01-04):
刚进公司,要开发一产品,用CYCLONE  III 和DDR2 800 (4片)做视频数据缓冲。

没啥经验,看了些DDR2 的datasheet和ALTERA,LATTICE的参考设计,还是不甚明朗。

想买些相关的书和开发板,最好是贴近项目的,劳烦各位帮小弟推荐下,谢谢!!

网友:
用Spartan6我可以帮你,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想搞清楚代码咋实现的,用c还是s没关系了,求教,谢谢!!

网友:
cyclone 3 玩ddr2,频率高不起来的。

网友:
如果你不熟悉, 可以用核实现。altera的ip核是免费的,而且比较容易。

网友:
我也正在用CYCLONE IV 和一片DDR2做数据缓冲,希望可以交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q:347993013,劳烦注明DDR2+FPGA,谢谢。

网友(2013-02-22):
用altera自带的ip核就可以,不过c3的fpga带ddr2的话比较勉强,我估计最多也就是400的数据率,即参考时钟在200MHz比较保险,当然,这只是我的估计。你也没说明用的是ddr颗粒还是条子,没法判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IP核,自带的例程,里面的DDR2控制信号感觉比较复杂,是否可以对信号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