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Quartus 在programer里下载与在SignalTap里面下载

楼主(2013-01-04):
我总觉得在programer里面下载与在SignalTap里面下载不一样。
首先,我是在programer里面下载的,能够正常的显示,然后,我用SignalTap捕捉波形;接着我改了一下程序,下载之后数码管应该是与之前没有改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刚才那样显示。再然后,我到SignalTap里面下载,的确是我要的那个现象,但为什么programer里面下载就不行呢???

网友:
会不会是programmer的记忆功能啊?任务太多工作懵了的时候好像遇到过,后来不过是rescan然后reopen各种文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上次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把USB接口拔了,再接上也不会了。

网友:
可能那就相当于把jtag链rescan了,其他状态就都被清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于把jtag链rescan”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呵呵,没碰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吧。

网友(2014-04-07):
不明觉厉

网友:
programer里面下载与在SignalTap里面下载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前提是下载的同一个sof文件
直接使用programmer时,可删掉之前加载的文件,自动检测,再加入文件,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