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才能确定某模块,比如CPU,在某一特定频率下,比如200MHz,最小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3-01-04):
希望各位大神给点儿方法啊,不甚感激!

网友:
应该是在signoff时的最低电压
实际测试时可能会比它更低,但是那个取决于foundry的质量,不一定靠得住

网友:
如果你是想问当工作频率上升后,IRdrop变大,迫使最低电压升高的话,要用IRdrop的工具
DVFS的话,可以用PT的scaling voltage一点一点地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要做DVFS!所以我需要用PT去试?就是说PT能够试出来在某一特定的工艺库下,某一频率下,需要的最低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能不能细说这个用“PT的scaling voltage慢慢试”是什么意思?是加载了不同的库(不同电压),然后在某个频率下去做静态时序分析,然后看会不会报错么?然后知道将电压升高到某个值,PT不报错吗?

那这个电压是可以自己手动随意在库里面改还是怎么的?因为如果不是自己能够随意改,那就那几个库,比如我要仿0.95V,那岂不是没有这样的库?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