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初学cadence ic 关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本人初学cadence ic仿真,有一个smic的模型库,库名字是smic018 v09什么的,后缀是lib,还有mdl,请问我使用mos管的时候填写模型名应该写什么,是跟我加载的模型库名字对应吗,我一般写n18或n33,但是仿真的时候经常跟我预想的波形不一致,还有库文件的mos管的参数在哪里看啊,比如vth,u,cox之类的,我在库文件里面找不到。

网友:
.lib文件会.include .mdl文件,模型名和参数可在.mdl文件中找,仿真设置的Model Library File为.lib文件,Section参见.lib中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