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 DC,PT.....GUI畫面出不來的解決方式

楼主(2013-01-04):
新裝上Centos6.3虛擬機,才發覺自己也碰上ICC, DC,PT.....GUI畫面出不來相同問題 !!

個人的解決方式 :
1.for GDM : (Gnome桌面)
GUI :
系統 --> 管理-->登入畫面-->安全性 -->允許本地端系統管理員登錄enable(打勾) -->關閉

command-line :
gdmsetup -->安全性 --> 允許本地端系統管理員登錄enable(打勾) -->關閉

2.for KDE : (KDE桌面)
編輯(edit) :
/usr/share/config/kdm/kdmrc

change :
[xdmcp]
Enable=true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3.以上是Centos or RHEL的設定,其它系統或需要更詳細的說明,請參考下面網址:
http://www.vsa-services.com/book/export/html/29
http://www.yolinux.com/TUTORIALS/GDM_XDMCP.html
http://download.ithome.com.tw/article/index/id/767
http://www.tldp.org/HOWTO/html_single/XDMCP-HOWTO/

OR
google " xhost +localhost xdmcp "

做完上列事項後 :
xhost +localhost
or
xhost +

最後log-out X windows(不必重開機 !!)
重新log-in即可

提供參考 !!

网友:
6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ssh +X  ip地址"即可解决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ntos6有什麼優勢..........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EDA軟體好像也沒有一定的必要去升級到Centos6 !!
只是有些網路上的軟件或資源,Centos5都被停止support了 !!
需要自行download source code,compile and install,
或手動去download rpm而無法使用YUM,有點麻煩 !!

PS.
不需要將系統升級至Centos6.x;這個解決方式,針對Centos4.x or 5.x應該也是可行的 !!
(我目前的主系統是Centos5.8,啟用GUI沒有問題 !!)
另外也感謝網友" edacw ",提供另一種解決方式(在3樓),大家也可試一試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太懂linux,请教一下,
用的是Fedora17 kde,在winxp下用VM9.0使用的。
打开/usr/share/config/kdm/kdmrc文件
只看见[xdmcp]
Enable=true
,没有看见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是需要自己添加吗?

另外,重启了Federo以后是直接登录就可以使用了,
还是需要另外在使用别的软件,如X-win之类的远程登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自行添加 (兩個設定都需要) !! ...........不必再進行遠程登錄 !!
這個步驟可以將default遠程顯示的軟件(但軟件在本地端),拉回本地端來執行 !!

[xdmcp]
Enable=true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
[xdmcp]
Enable=true 是有的,改为true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文件里面没有 添加在最后

然后xhost +localhost
报告localhost已经添加

然后重启fedora

用root登陆后,直接打开终端
输入lmli2
再输入pt,结果是一样的啊,不能GUI。
有什么不对的吗?XDMCP怎么看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會不會是firewall防火牆的關係 !!..........

1.edit(編輯):
/etc/sysconfig/iptables

下面兩行加至 iptables 檔案的尾端 :

-A RH-Firewall-1-INPUT -m state --state NEW -m tcp -p tcp --dport 177 -j ACCEPT
-A RH-Firewall-1-INPUT -m state --state NEW -m udp -p udp --dport 177 -j ACCEPT

2.restart 防火牆
   /etc/init.d/iptables restart

最後log-out X windows(不必重開機 !!)
重新log-in  !!

PS.
XDMCP的default port是177,若不放心是否其它軟件來佔用,
那就將它明白地訂定下去 !!

change :
[xdmcp]
Enable=true
Port=177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网友:
我的rhel 5.8,有这个——
[xdmcp]
Enable=true
没有这个——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不过我都加上后,
然后xhost +

也不管用啊。

反而倒是ssh那个方法一实验就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剛剛google一下,看看自己那裡沒有說明到,以下文章的作法值得參考 !!
它也有簡單地說到SSH與XDMCP,使用上的不同 !! (它是針對GDM的)

http://tosian.blogspot.tw/2009/03/rhel-5-xdmcp-remote-login.html

GDM及KDE
http://www.cnblogs.com/hiloves/archive/2010/05/18/1738084.html

PS.
1.Linux與Windows的很大區別,就是達成目標的方法不只一種,
  若我的方法對您不適用,再試試上述的方式或SSH的方式看看 !!
2.附帶說明一下,我的遠端登入是停用的 !!
   (GUI : 系統 --> 管理-->登入畫面-->遠端  --> 遠端登入已停用 )

网友:
回复 楼主:

    防火墙和port口我都设置过,还是不行,
感觉和没设置之前没有变化,不知道是xdmcp是不是起作用了。
ssh的方法说需要设置DISPLAY环境变量,设置了IP:0.0说不行,broken
设置为localhost:0.0也不行。是不是和我用虚拟机VM9有关系啊?

网友:
for Centos6
gedit /etc/gdm/custom.conf

# GDM configuration storage

[daemon]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AllowRemoteRoot=true
[xdmcp]
Enable=true

[greeter]

[chooser]

[debug]

网友:
回复  lik4965

    防火墙和port口我都设置过,还是不行,
感觉和没设置之前没有变化,不知道是xdmc ...
引用 网友B:

IP就是你自己设的IP,比如默认的127.0.0.1,或者根据你自己设的其他IP也行。不用IP的话,用你的hostname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試一試 !!

" edacw " (在3樓) 網友提供的 :
ssh -X 127.0.0.1
[ " ssh +X  "指令好像不行,要用" ssh -X "才行 (對我的系統而言!! ) ]

" raychore "(在14樓) 網友提供的 :
for Centos6
gedit /etc/gdm/custom.conf

# GDM configuration storage

[daemon]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AllowRemoteRoot=true
[xdmcp]
Enable=true

[greeter]

[chooser]

[debug]

网友:
回复 楼主:

[security]
DisallowTcp=false
AllowRemoteRoot=true

Port=177

[xdmcp]
Enable=true

防火墙也设置了
我用的是Fedora17 KDE的版本,在/usr/share/config/kdm/kdmrc
文件里加的
防火墙也设置了
然后xhost +localhost,重启
还是和以前一样退出到命令行

ssh现在倒是可以了,没改什么啊,大概是重启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了,至少现在ssh可以用了,没有大家的帮助,可能都没想过解决方法

网友(2013-03-06):
谢谢楼主的分享,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