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脚本面试每日一题TCL-0105

楼主(2013-01-05):
用tcl统计hierarchical cell的互连:

在设计的某层中,仅含有A,B,C三个hier cell,各有若干pin。所有的pin可按连接分类:
对于A的pin,可分为:1-连至B的,2-连至C的,3-连至上层的。每类中按传输方向又可分为input和output两类。

编写tcl脚本,统计A,B,C的pin的连接,打印列表,并计算各类的个数,并且标出同时属于多类的pin。

网友:
你好,问一下,你说的这些pin定义是写在某个文件里面吗?比如类似于hspice的.subckt 定义吗?是有一个文件定义了这些pin的信息,然后再用tcl去处理这个文件,得到统计信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问一下,你说的这些pin定义是写在某个文件里面吗?比如类似于hspice的.subckt 定义吗?是有一个文件定义了这些pin的信息,然后再用tcl去处理这个文件,得到统计信息吗?

------------------------------
不是定义在文件里的,是在EDA软件的设计库中的,使用tcl语言操作EDA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