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DW库

楼主(2013-01-05):
请问一下,DW库里面有的元件后面有(rtl),有的有(str)标示.是啥意思?
好像rtl的可以用,str就不行

网友:
str是不是strength? 用以支持模拟器件吧?不是给前端用的。这是design ware库?没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DW库,在DC里面看的时候,有的会加个(str)的标记,是个FIFO不象是模拟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