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bottom-up flow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5):
一个子模块sub_Atop里被多次例化,利用test_model sub_A的扫描链串进top的扫描链中,最后出来的结果是20chain,每个sub_A 分别在一条chain里(而不是我约束的3chain),这是我用的脚本

read_test_model –format ddc  sub_A.ctlddc

use_test_model –true  [get_designs sub_A]

read_verilog –netlist top.v

link

接下来是顶层dft_signal的设置,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大牛们给点指导~~真诚谢过 ~~

网友:
对 sub_A 添加 uniquify 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添加uniquify,是在对top进行综合时就进行uniquify? 我之前试过,但是这样好像test_model 就加不上去了,因为module的名字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漏下了啥,您还有啥建议没?

网友:
你是说你想把20个相同的subA instance串成3条chain?

楼主:
你是说你想把20个相同的subA instance串成3条chain?
引用 网友B:

   top下除了这20个sub_A之外,还有其它的模块,只有sub_A的chain 需要提前弄好;在top层是想要把这20个sub_A的chain和其余的单元平均分配到3条chain 中;现在看起来是我做的那些 set_scan_path的设置都没有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配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
首选确定你的sub_A这个segment能被正确识别并且trace通,此外,对应的scan_path -complete 要设置为false,另外,你不贴关于scan path的设置,只贴test_model是想要哪样?

网友(2013-02-17):
在dftc添加uniquify,然后再设set_scan_configuration -chain_count 3试下

网友(2016-07-06):
first uniquify,then set_scan_configuration -chain_count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