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公司里做电路是调管子吗

楼主(2013-01-05):
我觉得调管子太没有方向感了
是不是要拿管子的参数做一些拟合方程来计算
电路应该是算出来的吧

网友:
新手刚来公司确实就是调调管子尺寸,仿真一下子模块的工作点什么的。

这些当然要算,要根据分配给该子电路的budget(比如Iq、Gain、slew rate、speed等)maximize performance。但是手算其实是很粗糙的,电脑里面已经有很精确的模型和算法帮你计算了。你需要读一些physics & modelling的书,来看懂simulation的结果并且让电脑帮你计算你想知道的参数,最后应用这些参数搭建子电路。其实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如果你能持续研究下去会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成就感。
这个阶段最能够培养工程师对电路的insight的直觉和理解,会为你今后搭建architecture提供很大帮助。

网友:
学习了,看来路还长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能推荐一些model & physics 的书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Cadence的model比模电课本上讲的要复杂的多,很难用书上的结论解释仿真结果。

网友:
cadence里面的model很多都是拟合的吧,这个要完全整出来难度很大啊

网友:
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