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真sdf貌似未读入相关问题

楼主(2013-01-05):
小弟刚刚学习VCS时间不久,对于其后仿真流程不是特别的熟悉,如下是我的vcs运行的脚本。同样的仿真在modelsim中可以看到延时信息,但是在使用vcs编译后,在dve中后仿的输出没有看到延时信息,和前方波形一样,不知是我的设置是否有问题,烦请大神指教。

运行脚本
vcs   div3c.v div3c_test.v SCC55NLL_VHS_RVT_V2p0.v  -l ./log.txt +nospecify -debug -timescale=1ns/1ps -Mupdate -o div3c.simv \
+maxdelays \
+neg_tchk \
-ucli \
+sdfverbose \
+overlap \
       -sdf max:div3c_test:../../syn/results/div3c_dc.sdf \
./div3c.simv -ucli -do do_sim.do

do_sim.do文件
scope div3c_test
#dump -deltaCycle on -fid VPD0
dump -file ./output/t_div3.vpd -locking
dump -add div3c_test
dump -deltaCycle on
dump -autoflush on

run 1ms

exit

网友:
nospecify去掉,另外看看log里面sdf有被编译吗

网友(2017-04-09):
3楼说得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跑后仿不能加+nospecify和+notimecheck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