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RM跑了1分多钟出错,跑飞了

楼主(2013-01-05):
ARM是三星的S3C2450,在一个While(1)的循环里,上电运行1分多钟以后
出错,Cause:Undefined instruction,或是程序跑到循环外面了
大概是有啥原因?谢谢

网友:
看堆栈,是否有什么线索

网友:
檢查在while loop 中使用的 pointer是否有沒完整定址的.

楼主:
都看了,没啥问题啊,后来发现是电源供电有问题,找了好长时间啊

网友:
一般来自内存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