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自带的functional库中的opAmp仿真出错,求大侠帮忙解答

楼主(2013-01-05):
1. 小弟想使用Cadence自带的functional库中的opAmp/opampMacro仿真出错,好像是没有模型的原因。错误如下:
ERROR (SFE-23):"input.scs" 40: X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f_opAmp.
有没有大侠用过?是要添加模型库还是怎么弄啊?添加库的话库在哪儿?
求大侠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2. 顺便问一下,理想运放可不可以使用其他模型来替代啊?比如VCVS等。谢谢!

网友:
functional 里面的原件是要填model的。你没填当然不对了。用VCVS或VCCS和RC搭建个近理想的运放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opAmp的模型Cadence自带的,还是要自己编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编写

网友(2013-02-07):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这个怎么填model?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写

网友:
应该不用填model的,如果填了才可能报这个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手册里查到如下说明,实在不知道要往哪里怎么填model,能否指教一下呢?多谢了
You can use the the OpAmp macromodel by1 Defining the common specification sheet values, available in most semiconductor
product catalogs

  2Placing the OpAmp symbol in your schematic

   3 DefiningtheCDFparametervaluesandbyusingdefaultvaluesforparametersthatyou
do not se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model在哪里填?是直接“i”键在functional库里调用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写一个model 文件的。就像写基本半导体器件的模型一样。但是我没有搞过。不好意思啊。你用压控电压源或压控电流源代替把。

网友:
VerilogA自己写很方便啊

网友(2013-04-23):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需要在model liabrary 里调用funcitional 所在库。

网友(2014-04-15):
functional的仿真模型库在哪里放着呢,不知道有找到的没有?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求大侠指教啊。

网友E:
你进去这个安装目录的function库中,有一个allfun.scs
的仿真文件就是他了,选了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赞!文件就是在那里面,找了半天了

网友:
就是 呢,看不到呢

网友(2015-03-15):
同样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15-08-11):
挺好的  谢谢16#

网友(2015-10-26):
回复 网友E:

   good

网友(2017-11-21):
16楼真的nice

网友(2019-04-23):
16楼太厉害了,非常感想

网友(2019-10-07):
16楼大神!

网友(2021-03-09):
16楼正解,感谢!

网友(2021-11-19):
nice,加载有用

网友F(2022-07-11):
/data/tools/cadence/IC617/tools.lnx86/dfII/etc/cdslib/artist/functional/allfun.scs
这是我的路径

网友G(2024-07-23):
引用 网友E:
你进去这个安装目录的function库中,有一个allfun.scs
的仿真文件就是他了,选了就行 ...

确实调用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F:
/data/tools/cadence/IC617/tools.lnx86/dfII/etc/cdslib/artist/functional/allfun.scs
这是我的路径 ...

太棒了。就是这个!感谢

网友:
16楼,和30楼,是正解
我的路径是/tools/cadence/IC617/tools.lnx86/dfII/etc/cdslib/artist/functional/allfun.scs

网友H(2025-05-22):
引用 网友G:
确实调用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谢谢!

请问怎么调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怎么调用呀?

在model里include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model里include这个文件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