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一种无运放的带隙基准电路设计

楼主(2013-01-05):
本人目前想设计一款没有运放的带隙基准,苦于没有相关资料,望有心人帮助,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满天都是,教科书上都有啊!楼主何出此言啊!

网友(2013-02-20):
如图所述!Vref = Vbe+2*Vt*(8.5/2)ln10=0.7+8.5*2.3*Vt=1.208V.

网友(2014-03-28):
建议你无运放时尽量用npn(brokaw cell)做,除非0.18um以下的你可以用pnp加电流镜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要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offset 影响的比例

网友:
拉扎维后来的实力分析貌似就有

网友(2014-05-14):
回复 网友C:

    请问共源共栅电路的偏置电压由什么提供呢

网友(2016-11-07):
参考《一种无需运放的低温漂带隙基准源设计》,我的仿真出来有二阶温度特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好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