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 set_clock_sense 命令 求助

楼主(2013-01-05):
在 ICC中,set_clock_sense 命令 适用 范围是 在clock network 中的 nonunate points 。记得这个”nonunate“ 一般是对 timing
arc 来说的,不知此处的  nonunate points 怎么理解啊?   对  异或门  来说,nonunate points 是指输出端吗?该如何确定啊?

网友:
clock要从root开始按照上升沿和下降沿trace它的delay,但是遇到nonunate时,无法从clock的输入端来判断输出端的rise/fall了,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要在其它输入端上set_case_analysis

网友:
主要是有xor,xnor这种gate存在 就会有个事情

网友(2013-10-31):
穿过三态BUF的状况呢?

网友:
以上都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ate include Positive unate and Negative unate.

Positive unate meansthe output rising due to the input rising,the output falling due to the inputfalling.

Negative unate means the outputrising due to the input falling,the output falling due to the inputrising.

Non unate means the output rising due to the input rising orfalling, the output falling also due to the input rising or falling.

三态buffer明显不在此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大

   另请问一下  PT里面 set_data_check 的说明,可以用于data skew constraint,这个应该怎么去用,一直懂,能指教一下吗 ?

网友:
data skew constraint是啥,没见过这个词组。

网友(2018-07-13):
回复 网友C:

    陈大回复必属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