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标准单元库的antenna CLF文件和用abstract generator做单元库antenna提取

楼主(2013-01-05):
本人在用icc调用自己做的Standard cell library 时,需要解决天线效应。但是FRAM文件中没有天线效应的信息。在论坛里查,别人说要将antenna CLF文件load到FRAM中。但是这个文件写的是版图PORT的面积等信息,难道不成自己要手工写吗?有没有自动的工具提取方法?比如说用Astro。别说是.LIB转换成.clf,咱么说的不是一回事。谢谢大家帮忙讨论啊

网友:
用hercules直接从gds里提取antenna info

网友:
这个没做过,每次当ip没有antenna clf的时候 都是copy stdcell的自己做一个 ,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rcules 可以用来提取模拟IP相关的antenna信息,并且关于模拟IP FRAM view的提取也可以使用Milkyway解决。现在常见的模拟IP和stdcell提取工具也就是abstract generator 和Milkyway。本人觉得abstract generator 做的比较好,根据不同需求有不同的BIN,每个BIN中都有默认设置。不过据Candence师兄说abstract可以提取stdcell ,它的ug上面也有写,我也做过了stdcell.lef的提取。但是antenna老是不成功。我查过专利,也问过做过stdcell的人,还有我等会上传的附件中也会这么说"stdcel antenna文件的自己手工编写,Macro则可以用Hercules自动生成。找到附件"icclib"中第五章“Library Cell Preparation-Define the Antenna Properties”。我已经把相关内容画成黄色了,这个文件也有单元库相关知识包括Milkyway的使用。还有就是关于天线效应反偏二极管的问题。这个单元必须定义成stdcell,反偏输出用附件用的提示语句定义成diode pin。数字后端的同学可以好好学学,毕竟所谓IC物理设计,如果连版图和单元库物理规则都不懂,找工作会被人笑话的(当然如果经济形势不像今年这么坑爹,可能会例外)。这里跟论坛里的前辈和师弟师妹们说几句真心话,我是华中科大图像所的研三学生,本人由于毕业之后不再从事stdcell相关工作,但觉得这些知识丢了很可惜,毕竟我们国内这方面还不是很好。所以很希望把这两年研究的成果跟大家交流,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站在别人肩膀才能站得好看得远。由于保密原因,我不能讲报告或者实验室内部东西上传,有要和我探讨的可以@我。

楼主:
icclib.pdf (4.19 MB , 下载次数: 711 ) 回复 3# icfbicfb

这个可以从stdcell版图后端提取的寄生参数网表中提取,做过模拟设计的人肯定知道w、l和ad在寄生参数网表中的意思了。你可以用matlab把所有单元网表读进去,然后找到这三个值,进行计算,再根据不同EDA工具规则,比如ICC,defineGateSize “cellname” “cell_width*cell_length”;
defineDiodeProtection " cellName " " portName " "area of drain(ad,如果当然这里是漏端做输出了)"。
看过成都一个公司的人写过一篇专利,也无非是自己编代码提取这些信息(这都能申请专利。。。)。
还有就是怎么从FRAM中导出天线效应文件和加载这个文件到fram中(袁师姐你以后就照这个做啊)。在Milkyway中,有个CLF选项,如果你选择load CLF则会加载clf文件信息到FRAM中,当然前提是你首先打开你的单元库FRAM。再次是导出CLF,当然就是那个write to file 选项了。导入天线效应文件时,得选择那个“load CLF file without timing information”。还有就是stdcell.clf和stdcell.lib是一回事,只是以前是两个公司的不同规则文件,现在是一家了。用lib可以生成clf或者说appollo中的LM之类的东西。刚才忘了上传附件了,现在给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关于天线效应反偏二极管的问题。这个单元必须定义成stdcell"
刚好今天碰到这个问题,如果将ANTENNA单元(就是那个反偏二极管)定义成stdCell,.db文件中又没有该单元的信息,后面读入db的时候会不会报错?
我查看了SMIC的180nm库,他们是将ANTENNA单元定义成stdFiller的。

网友(2013-02-05):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我怎么看不大懂
请问如何用milkyway生成clf文件

网友(2013-11-14):
icclib是2012版,挺新的,谢谢

网友:
icclib是2012的,挺新,谢谢

网友(2014-01-19):
能留个QQ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2015-10-29):
研究天线效应中!

网友(2015-12-22):
Astro 支持CLF格式,为什么ICC不支持呢?同一家公司,真是无语啦!

网友(2018-02-23):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9-02-25):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自己写clf文件,参考别人的clf发现gatesize的值都比我用w*L计算出来的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某个单元的输入pin的gatesize,就是该pin所连接的所有mos管子W*L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