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苦恼于buffer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VCO输出为10G正弦0.2V~1.2V,DC为0.7V,想把它整形成方波作为DFF的采样时钟,希望时钟的DC为0.7V,摆幅0.3V~1V。
若用反相器,可以工作在10G么,而且反相器输出是全摆幅的;若用CML则,输出为正弦。请各位指教,3Q

网友:
用限幅CML放大器!如果你认为一定要方波驱动DFF的话。

网友:
用什么工艺,10GHz 整成方波很困难,功耗很大,45nm下或许可以,试试看。

网友:
俺认为不需要做成方波,把DFF的设计业做成CML的样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请问,我的输入数据是40G,时钟是10G的这样一个采样DFF,要保证他带宽至少为多大(前仿真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65nm的工艺。因为整成方波作为时钟不是更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限幅CML buffer 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