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问题

楼主(2013-01-05):
请问对于1位Sigma-delta 调制器来说,As和SNR和DR分别是什么关系,如何得到?
只知道DR应该是最大SNR,比如是3阶调制器,OSR=256,这3个值如何计算?

对于MASH结构,SNR如何计算?

Sigma-delta的框图中有时带有延时或者不带延时,就是z/(z-1)和1/(z-1),什么时候
用带延时,什么时候用不带延时?谢谢!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Richard Schrei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翻看了,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

网友:
As是什么参数?

网友(2017-06-11):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答案了吗?多多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