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nm 65nm 45nm 32nm 下各金属层和ILD厚度

楼主(2013-01-06):
手头没有工艺文件,需要金属互连线参数建模分析延时和功耗各金属层和ILD(主要是顶层)厚度是多少? 介电常数?
多谢!

网友(2013-03-03):
这个,要到多准确?大概几千A

网友:
不同的工艺 不同参数 这个是不同的呢 比如 .28的HP 和.28的LP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2013-05-04):
分析顶层金属做全局总线的延时,主要考虑电感的影响
模型采用http://ptm.asu.edu/ 给的互连线模型1,顶层金属走线
所以要知道金属和介质层厚度,以及具体介电常数(2.2~3.5)
是不是给个都在 itf 文件中?
哪里能下到这个文件?

网友(2013-07-03):
各家各制程都不一样 用哪家就找哪家要

网友:
the thickness on monitor wafer and pattern wafer is different.
In general, the thickness for 40/45nm is 500A (monitor wafer)

网友(2014-01-02):
看客顶一个

网友:
based on the foundry

网友(2014-02-17):
一般在8KA左右,有的厂家能提供厚铝结构,这样可以达到20KA。具体参数需要看design rule或咨询厂家。

网友(2014-03-31):
这个太笼统了,除了线宽以外,还有气工艺的用处,例如IBG,IBLP ULL, RF 等等,这些即使其都在同一器件工艺下,他们的后端也不会完全一样。建议说仔细一点。。不然这个问题就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