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的M文件调用不了?

楼主(2013-01-06):
funtion y=demofun(x)
leng=length(x);
for i=0:leng
    if x(i)<=0
        y(i)=sin(x(i));
    elseif x(i)<=3
        y(i)=x;
    else
        y(i)=-x(i)+6;
    end
end
plot(x,y,'*'),grid;
写了一段用来计算分段函数的代码,但是在命令行中调用时提示说:??? Undefined command/function 'demofu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help function
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3-03-12):
1.函数文件名与函数名一致么?
2、函数所在路径已经添加到工作路径了么?
做好以上两点就可以了!

网友:
应是路径问题。或先在matlab中在存有该文件的目录下执行该文件,或在"set Path"中加入文件所在的路径。

网友:
如果其他都排除的话很有可能是路径问题, 你需要改路径~~

网友(2013-11-10):
路径与文件名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