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TPX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1-06):
请教各位用过PrimeTime PX的大牛们几个问题。

我现在已有的东西:
RTL, 工艺库,网表,VCS后仿真波形,以及用PTPX生成的Time-based Power Waveform.

1. PTPX自带的查看power波形的工具叫nWave, 还需要专门的除了PT之外的license. 我没有,所以查看不了生成的.fsdb或.out波形。诸位还有其他办法不?

2. 除了波形图,我还想知道在自己指定的某个时间段内,指定的某个module对应的power值。但是report_power -hierarchy所生成的报告里,只有每个module在整个VCS后仿真波形时间段内的功耗值。有没有什么选项,可以设定开始和结束时间呢?

请问如何解决以上问题呢?
多谢!

楼主:
另外,report_power得到的好像都是power峰值,而不是对应时间段的“平均值”。
如何得到自己指定的某个时间段的平均power值呢

网友:
在time_based mode下,VCD文件只要记录DUT的input信息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记录整个Hierachy ?

网友(2014-03-26):
我也要用这个进行功耗分析,顶一下。。。

网友:
可以设定读取VCD文件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选项,好像是 -time{Tstart,Tstop},既不太清楚,可以查一下

网友(2015-07-30):
同样在学习功耗分析,有没有做过的朋友,来传授点经验啊

网友:
同求呀,有没有大神抬一手

网友(2015-10-21):
我也在用这个软件进行功耗分析,但是还没有用过波形,用的vcd文件

网友(2016-04-08):
回复 网友A:

    是的,格式是 -time {0 100} 单位是ns,上述例子指定的时间是0~100ns之间的时间段

网友:
1.如果你读的是zero_delay的VCD文件,那么它是power值是每个cycle的平均,而不是峰值。2.如果你读的不是zero_delay的话,你可以通过设过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中的-waveform_interval来得到你指定interval区间的平均值,而不是峰值。

网友B(2016-05-19):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设置了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但是怎么样才能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不同时刻的power value呢,我想对power value做一定的处理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设置了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但是怎么样才能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不同时刻的power value ...

set power_analysis_mode time_based

网友:
一般來說會想測試power analysis(PTPX)...就已經到了netlist階段...所以會用test pattern與netlist產生一個VCD file.  這個VCD file可以讓PTPX來分析... PTPX會透過 VCD file裡面的行為....來計算出power

1.   nWave 是 看 waveform tool. 可以開啟  fsdb / VCD file. 這需要其他的lic
2.   你可以根據你想要分析的pattern時間來產出VCD file.  PTPX是根據你給的VCD file來分析

网友(2020-04-01):
通过set power_analysis_mode average  指定计算平均功耗;
read_vcd vcd.dump -strip_path tbtop/U_TOP -time {Tstart Tstop}  指定要计算功耗的波形文件的时间段;
report_power -hierarchy 打印各模块的平均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