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的输出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在DCDC设计过程中,要达到一定的输出精度有哪几方面要注意?环路增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比如以电流模 buck 要达到2%的输出精度为例。
本人新手,谢谢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求大神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滤波电路包含电感与电容,电路中反馈补偿电路频率响应以及增益配备

网友(2013-04-27):
个人认为,bandgap要占一部分吧,然后就是放大器的失调,环路增益60dB就可以了。

网友:
等到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的输出精度主要是决定于以下几点:    1. 反馈电压的精度,这个由输出端分压电阻的精度决定的。
    2. 基准电压的精度,这个由BGR的精度决定的。
    3. 环路增益,这个一般在60dB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