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globalroute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在globalroute之后出现waring:
WARNING (NREX-28) The height of the first routing layer METAL1 is 0.000000
WARNING (NREX-29) The metal thickness of routing layer METAL1 is 0.000000

globalroute中的报告:
#  Congestion Analysis: (blocked Gcells are excluded from the statistics)
#                 OverCon       OverCon       OverCon       OverCon
#                  #Gcell        #Gcell        #Gcell        #Gcell    %Gcell
#     Layer         (1-3)         (4-7)        (8-10)       (11-14)   OverCon
#  --------------------------------------------------------------------------
#   Metal 1     24(0.60%)      0(0.00%)      0(0.00%)      0(0.00%)   (0.60%)
#   Metal 2    676(17.4%)    241(6.21%)     27(0.70%)      8(0.21%)   (24.5%)
#   Metal 3     36(0.91%)      0(0.00%)      0(0.00%)      0(0.00%)   (0.91%)
#   Metal 4     22(0.56%)      0(0.00%)      0(0.00%)      0(0.00%)   (0.56%)
#  --------------------------------------------------------------------------
#     Total    758(4.82%)    241(1.53%)     27(0.17%)      8(0.05%)   (6.57%)

本人菜鸟,还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1。 这种程度的布线拥塞能够接受吗
2。  我导LEF没弄错,请问这个warning的原因?

网友:
基本没戏, globaldetailroute 完成后看看 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用的是encounter,
使用命令 analyzeFloorplan -cong 时:

*** After '-updateRemainTrks' operation:
Usage: (41.4%H 29.6%V) = (7.256e+05um 9.260e+05um) = (106554 75640)
Overflow: 2535 = 894 (3.28% H) + 1641 (5.29% V)
Congestion distribution:
Remain cntH  cntV
--------------------------------------
-18: 0  0.00% 1  0.00%
-15: 0  0.00% 2  0.01%
-14: 0  0.00% 1  0.00%
-13: 0  0.00% 1  0.00%
-12: 0  0.00% 1  0.00%
-11: 0  0.00% 4  0.01%
-10: 0  0.00% 2  0.01%
-9: 0  0.00% 8  0.03%
-8: 0  0.00% 9  0.03%
-7: 0  0.00% 20  0.06%
-6: 0  0.00% 23  0.07%
-5: 0  0.00% 39  0.13%
-4: 6  0.02% 55  0.18%
-3: 49  0.18% 107  0.34%
-2: 140  0.51% 278  0.90%
-1: 599  2.20% 664  2.14%
--------------------------------------
我重新Floorplan,将cell utilization设成0.4,还是会有congestion。这是为什么呢
Remain cntH  cntV
--------------------------------------
-10: 0  0.00% 2  0.00%
-9: 0  0.00% 2  0.00%
-8: 0  0.00% 1  0.00%
-7: 0  0.00% 3  0.01%
-6: 0  0.00% 9  0.02%
-5: 0  0.00% 9  0.02%
-4: 0  0.00% 13  0.03%
-3: 2  0.00% 32  0.07%
-2: 6  0.01% 102  0.23%
-1: 109  0.26% 329  0.7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请教,在floorplan的时候依据什么来analyze congestion的呢?

网友:
直接nanoroute的globaldetailroute出来看看好么,

analyze_floorplan 说实在的,从未用过,有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orplan的core utilization为0.69,detail route后:
Start Detail Routing.
#start 20th optimization iteration ...

#Total number of DRC violations = 965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ETAL1 = 59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ETAL2 = 219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ETAL3 = 156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ETAL4 = 0
我将core utilization设为0.55还是有400多个DRC violation。
还请版主指引

网友:
4层金属可能routing是有困难的, 利用率放40%起来吧,

还有,你的power是不是打的太多了, m2下面不要放单元,

setPreRouteAsObs {m1 m2}

好像lef有点问题吧, 发来看看,

楼主:
VIA M1M2 DEFAULT
  FOREIGN CZ65041 ;
  LAYER METAL1 ;
    RECT -0.42 -0.42 0.42 0.42 ;
  LAYER CUT12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1M2
VIA M2M3 DEFAULT
  FOREIGN CZ65051 ;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2M3
VIA M2M3T DEFAULT TOPOFSTACKONLY
  FOREIGN CZ65051 ;
  LAYER METAL2 ;
   RECT -0.49 -0.41 0.49 0.41 ; #for METAL2 min Area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2M3T
VIA M3M4 DEFAULT
  FOREIGN CZ65061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4 ;
   RECT -0.50 -0.50 0.50 0.50 ;
  RESISTANCE  1.5 ;
END M3M4
VIA M3M4T DEFAULT TOPOFSTACKONLY
  FOREIGN CZ65061 ;
  LAYER METAL3 ;
   RECT -0.49 -0.41 0.49 0.41 ; #for METAL3 Min Area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4 ;
   RECT -0.50 -0.50 0.50 0.50 ;
  RESISTANCE  1.5 ;
END M3M4T

因为DRC的时候有min overlap为0.17的error,所以我把上面这些via改了,然后就在stdcell中的pin处出现了很多spacing,short的问题

网友(2014-07-10):
在globalroute之后出现waring:
WARNING (NREX-28) The height of the first routing layer METAL1 is 0.000000
WARNING (NREX-29) The metal thickness of routing layer METAL1 is 0.000000

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呢?求帮助啊。多谢多谢!

网友:
lef header 或者captable有点问题吧, 仔细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tech lef 里面 M1层少了 heigh和thickness 定义。可以根据 ICT 文件中的信息,自己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