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rst信号的removal time 和recovery time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1-06):
曾经在EDACN上面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 removal time recovery time 定义为异步rst信号和clk信号之间的时序要求,
但有一点不理解,rst信号是异步的,如何保证其与clk之间的时序要求?
这项工作是在哪个阶段处理的?是在前端设计时要对异步rst信号进行什么处理吗?
还是在后端流程中工具会自动处理?谢谢“

有人回答1是:
如果DFF的异步rst和该DFF的时钟是异步的,那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检查
如果DFF的异步rst和该DFF的时钟有相位关系,则需要进行removal和recovery的检查
其实就是分清楚了两个概念,带异步rst的DFF(rst和clk不一定是异步的),和异步电路
(只要相位没有关系就没有必要做timing检查)

还有人回答2是:
对rst同步的DFFRX的rst的removal是不需要做检查的,而同步之后q端输出到设计中的
DFFRX的rst却是需要做检查的,而且此时的removal是可以检查的,因为removal的撤销
时间是和clk有关系的。

我的疑惑是:
1、什么叫“如果DFF的异步rst和该DFF的时钟是异步的,那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检查”?
这种情况会有吗?
2、对于回答2没能理解,请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1) 见FAQ
2)相当于Metastability D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1、FAQ中还是没能理解,希望通俗一点讲解,谢谢!
    2、什么是“Metastability DFF”,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或者有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先弄清楚异步复位电路的复位信号怎么同步的,画了个图你看一下,这是标准的异步复位信号同步到时钟CLK的电路。FF1和FF2是同步器,不需要做Recovery/Removal检查,FF3 的复位信号是同步过的,需要检查。C:\Documents and Settings\maxmu\桌面\rst_sync.jpg

网友B:
图在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纯异步就是想象这种情况:
当rst信号由人手按按钮来给。
那么无论如何都有可能正好在时钟沿处变化,造成recovery/removal违例的。

这时就需要5#的两级DFF克服亚稳态的电路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牛人的讲解,终于弄明白了
几位的讲解都很精辟,膜拜ing....

网友:
学习一下,复位的设计很重要啊

网友D(2013-09-13):
网上看到的另外一个类似的解释
数字设计中很多新手不理解removal time \recovery time 的概念。
removal time \recovery time 类似于DFF的setup time \ hold time,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用来描述异步复位的。
一
般设计中,异步复位信号需要进行同步化处理,即让本来异步输入的复位信号,用时钟来锁存,这样本来和时钟没有相位关系的复位信号就和时钟用相位关系了。
STA时,如果DFF的异步rst和该DFF的时钟有相位关系,则需要进行removal和recovery的检查。removal和recovery检
查的目的是让DFF的异步rst信号在时钟沿附近满足建立\保持时间。当然,如果异步复位信号与时钟没有任何相位关系,则没有必要做removal
time \recovery time 检查。

网友(2015-10-26):
mark
这回算是弄懂了

网友E(2016-04-23):
   FF2的复位端是不是应该接长1 ?   否则,FF1和FF2同时复位,接两个FF就没有意义了!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E:

    常接1?接DFF1的输出更好?

网友(2019-02-27):
学习了~后端学习前端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E:
FF2的复位端是不是应该接长1 ?   否则,FF1和FF2同时复位,接两个FF就没有意义了!
   不知道理解的 ...

在复位信号有效时,时钟是无效的是不会发生亚稳态的,不需要同步复位信号,只有在复位信号释放的时候需要同步rst_sync,因为这个时候是时钟触发如果rst_sync正好在clk附近释放那么,就有可能(D端输入与复位状态不一致时,如果一致也不会产生亚稳态)产生亚稳态类似于setuphold。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2021-06-29):
任何没有结合触发器的结构来讲解recovery/removal的含义都是苍白无力的

网友F(2022-11-19):
引用 网友B:
图在这呢。。。

FF3的recovery如果问题有些大,应该怎么去解决?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F:
FF3的recovery如果问题有些大,应该怎么去解决?

和set up违例一个道理,处理方式亦同

网友(2024-11-07):
引用 网友D:
网上看到的另外一个类似的解释
数字设计中很多新手不理解removal time \recovery time 的概念。removal tim ...

回复9楼,时钟和复位没有行为关系时,也需要做recovery time的检查,因为时时钟在采复位信号。如有错误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