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Tessent MemBist工具,插入MBIST回路后,如何判断插入的回路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2013-01-06):
如题。若有相关资料作证据,请回答时一并添付。

网友(2019-04-28):
Tessent MemBist 没用过 但知道用mentor DFT tool 生成的 MemoryBist 可以仿真得到结果
如果通过 RAM就是拉高   ROM 就是需要输出的验证码相符 拉高 标识正确

网友(2014-08-07):
用工具自动生成的TB仿真时TST_DONE起来后,FAIL是0,但是log中却有两个mismatch点,因为tst_done是用AND连了几个RAM, FAIL是用OR连了几个RAM造成的。

然后我试了不用工具生成的TB,直接自己从外部接口灌时钟里去,然后跑完后看FAIL没有拉起来。

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判定 MBIST是OK的?

多谢。

网友(2013-08-14):
利用自动生成的环境和TestBench做一下仿真即可

网友:
用工具自动生成的testbench建仿真环境,如果finish的时候没有fail,就说明此次mbist插入是成功的;不放心也可以看一下波形,tst_done的时候是不是fail_h为低

网友(2013-06-14):
你可以生成testbench,然后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