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下面两图是焊盘与ESD管子的位子不同,两者有什么区别,或者哪个更好?

楼主(2013-01-06):
下面两图是焊盘与ESD管子的位子不同,两者有什么区别,或者哪个更好?请牛人帮忙看看!拜谢!!!

网友:
ESD效果差别不大,第二个有利于pad的密集排布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种好点吧,防止latch-up

网友:
还有么就是走线感觉会很舒服。

网友:
大厂的都是用第二种吧?
电源线直接在NESD和PESD上,节省面积,
而且
ESD的位置在pad和core之间,更有利于泄放。
但是,貌似PAD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比较浪费面积。
所以,权衡考量的话
PAD不多的时候可以用第一种啊。
另外,有些高敏感器件如果想PAD到VDD GND之间的寄生小一点的话,也会选择第一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希望还有其他的论述!

楼主:
还有那些牛人兄弟帮我看看,这两种,哪个好?

网友:
就看你IO还有多少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