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向PAD旁边一个元件不知是什么,那位高手给看看

楼主(2013-01-06):
有点像是NMOS管,但NMOS管的漏源的颜色应该发亮发白,这里发暗。
也有点像三极管,但是有ploy层。

网友:
是ESD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是ESD,但不知是NMOS管还是NPN管,或者是其他特殊管,与普通的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封闭漏极的ESD管,应该是NMOS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种可能,就是利用cmos的寄生做出横向PNP
其中白色区域为Nwell,里面的两个暗色区域为P+,分别是EC;此时利用poly阻挡将两个P+区域分离开,阻挡下的区域还是Nwell,作为B。
但是这样的话这个东西还是一个pmos,需要poly接高电位(否则就是pmos管)。但是poly的连线看不太清,所以不是很确定。
也可以根据EC两个出线接的电位来判断一下作为PNP是否合理。
仅供参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牛,B级是怎么接出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C和ploy都接gnd。E通过一个电阻接PA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封闭漏极是什么意思? NMOS管的漏源区为什么发暗,是不是特殊的工艺或掺杂浓度不同?

网友:
从原理上说应该是NMOS管,颜色发暗可能是掺杂浓度较高。
坐等高人讲解!

网友:
三极管好像也能讲通,但是好像ESD我还太菜没遇到用双极的,同样想知道封闭漏极的意思

网友:
考虑这些干什么?你要完全照抄版图?这个不太可能。
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为啥不可能是pmos?bipolar完全不需要poly就可以实现两个P+啊。我觉得像Nwell, P+,P+。Poly是环形的gate。所以gate和source连接成esd管,drain连接信号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