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高手,连接某一点V1的ERC commandfile怎么写?

楼主(2013-01-06):
比如我有一个pin叫 V1
我想把这个V1作为一个变量写进去
然后连接V1的所有的contact 到 active的边沿距离不小于 2um
假设只有contact, metal1两层,V1写在metal1上?

我看到LVS commandfile里面有写到 LVS POWER NAME和LVS GROUND NAME,但是不知道其他的电压变量可不可以写进去。
谢谢了。

网友:
hv_met1=metal1 net v1
hv_cont=cont and hv_met1
hv_chk{
act enc hv_cont < 2

楼主:
    万分感谢
    居然高手在潜水。

    再问一句,如果同时有V1 V2 V3的,那么是要写三组吗?
    还是可以将 V1 V2 V3 写成一个HV ,
    然后再写一组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
variable hv “v1” ”v2” ”v3”
hv_met1=metal1 net hv
hv_cont=cont and hv_met1
hv_chk{act enc hv_cont <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我正打算写一个erc 脚本,去检测高低压的不同rule。

网友:
牛的一把,都自己写runset来check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