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et_annotated_delay 无用?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3-01-06):
ICC route之前,那些到output IO PAD的path,都在output上加了个反标的net delay, 下面是最后一级timing:

.........
SD_CMD/DO
SD_CMD/PAD      5ns
SD_CMD(net)
SD_CMD(inout)   10ns *

实际在route之后 ,此 10ns会消失。但是route之前就严重影响了我其他真正需要OPT的path,我用了set_annotated_delay想去掉这个10ns。但是没有用。
1. 先set_annotated_delay , 后 report_timing, 10ns还在。
2.先report_timing,后set_annotated_delay,再report_timing,10ns消失。但是如果继续优化,这个10ns又会出现。

我也尝试将IO LIB的 tree type 改成 best_case_tree,没有任何用。

请知道的同学出个主意,如何来屏蔽掉这个10ns。多谢!

网友:
肯定是set_load 太大引起的, 看下 这个PAD pin带的cap值,设小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没有用,而且,这个值在route之后就消失了。而且本来出来的地方就是同一个点, 我怀疑是不是*/PAD 跟 output port之间要有个啥命令告诉他们是同一个点。我试着删除ter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