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运放单位增益响应曲线是否正常?能用不?

楼主(2013-0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建立时间会很长,PM太大了;小信号稳定肯定没有问题,可你仿真出来的图怎么会振荡呢?
3楼的回答:bad gain margin不明白?求指教

网友:
零点太靠里面了

网友:
不好
为了减小建立时间,需要将相位裕度降低到90以下,才会造成轻微过冲,此时建立是最快的,所以很少会把相位余度提高到110
出现震荡是因为在GBW附近出现了零点,这个零点和附近的极点形成了一条封闭完整的根轨迹,所以会造成震荡
零点消除不太容易,比较容易的办法是将GBW拉到零点之内,我感觉你这个电路需要重新计算设计

网友:
同样对后几句不是很明白,是零点的位置不是很合适里单位增益出太近了

网友:
Your zero and higher order poles (2nd,3rd) are very close to unity gain crossing of Gain plot resulting no gain margin. In simulation you have problem in real chip you will have much worst cases since simulation model accuracy and over PVT etc.

Your input differential pair may have cascodes on them and their Cds creates a forward path to create zeros (or similar situation where parasitic transistor capacitors causing feed forward) and also high parasitic capacitance's in high impedance nodes bringing 2nd and 3rd poles in.

I suggest first to check above and try to minimize parasitic capacitance's (play with transistor W/L), increase branch currents to reduce resistances.  If these do not satisfactory  or desired then modify or change your topology.

Good luck!

零和更高的极点(第二,第三)非常接近单位增益交叉增益曲线没有增益裕度。在模拟中,你有问题,在实际芯片中,你将有多少最坏的情况下,由于仿真模型的准确性及以上PVT等

您的输入差分对cascodes对他们和他们的CD创建前进的道路上创造零(或类似的情况下,寄生晶体管电容,使前馈),高寄生电容在高阻抗节点,将第二和第三极英寸

我建议首先要检查,尽量减少寄生电容(玩晶体管W / L),增加支路电流,以减少阻力。如果这些不理想或希望修改或更改您的拓扑结构。

祝你好运!

网友:
By the way as jxjxhwx  states, waveform is not strange. Indeed quite typical, for example, for low power (i.e. low branch currents) folded cascode opamp.

If you quickly want  to verify it please increase your branch currents as much as you can (take care of transistor regions)  and see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

jxjxhwx国家的方式,波形是不奇怪的。确实是相当典型的,例如,低功耗(低支路电流)折叠式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

如果你很快要验证它,你可以增加您的支路电流(照顾晶体管地区),并看到相应的结果

网友:
不见得不能用,首先要看一下是要用在哪些地方。用在不同的地方对运放具体参数要求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Ringing is typical, but I seldom see this kind of ringing waveform in good designs.
   If you say it's typical, could you give me some paper which show this kind of waveform ?

网友:
回复 楼主:

   of course, that's why I said it's bad. You must avoid this.
   Don't believe in AcoAco. It's definitely not typical.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习一下奈奎斯特判据。你这种bode plot,根轨迹上会有靠近虚轴的极点存在,所以就ring啦。
这种形状非常不安全,只要你的增益再大一点点,就会开始震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ease  understand that at  least intentionally I  do not advise bad design practices. I did not say ringing is typical for a manufactured product since in first place I avoid a designs with less than 16 degree of phase margin and I try to do anything possible to eliminate bumps close to gain plot unity gain crossings. In fact I try so hard to make gain plot as straight as possible around unity gain crossing. Therefore I myself had never seen those ringings in my manufactured designs at all (I am not even familiar with ringing. To my luck I have never seen even an  un-optimal transient behavior) .  What we are talking here is a persons attempt to design an op-amp and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his/her design seeing ringings in the simulations ( At least it is what I understood since there is no mention nor photos of a ringing taken on a scope).

What is typical is bode diagram with almost zero gain margin during initial design phase as shown on the bode gain plot (as I described it typically occurs with very low power designs due to high parasitic capacitance's and high node impedance's  and I tried to give a few hints to fix that. After fix is done there would be at least 15 degree phase margin and no ringing.

Ideally bode gain plot should be a straight line with no nearby bump up (at least minimally a decade away but farther away the better as long as design constraints/budget allows it)  after passing the unity gain frequency (i.e. all high order poles and zeros ideally positioned at least a decade away of unity gain crossing, better if farther away)  but this requires some design effort with today's very low power designs because high R and C at the nodes and requires some compromises.

I hope this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

请您理解,至少我不建议故意糟糕的设计手法。
我并没有说振铃是典型的生产的产品摆在首位,因为我用不到一个16度的相位裕度,避免设计中,我尝试做任何可能获得口岸消除颠簸接近单位增益曲线。事实上,我着急使增益曲线尽可能地直,左右交叉的单位增益。阻尼振荡,因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在我的设计制造(我什至不熟悉的铃声。我的运气,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一个非最佳的瞬态行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人试图设计一个运算放大器和他/她设计的阻尼振荡在初始阶段在模拟中看到的(至少我的理解是正常的,因为那里是没有提及的振铃拍摄的照片一个范围内)。

什么是典型的兆头图几乎为零增益余量在最初的设计阶段,如在波特增益情节(如我所描述它通常OCCURS非常低的功率设计由于高寄生电容的和高的节点阻抗的和我试图得到一些所示提示来解决这个问题。修复程序后,将至少有15度的相位裕度和无振铃。

理想的情况下获得波德图上应该没有附近的凹凸了(至少10年之遥的直线,但距离越远的更好的微创只要作为设计的限制/预算允许它)的统一增益频率合格后(即所有高为了极点和零点理想的位置的单位增益交叉至少十年的路程,更好,更远),但是这需要一些努力,今天的低功耗设计,节点设计,因为它的高R和C,需要一些妥协。

我希望澄清误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oAco,are you a foreigner? If not, no intention to offend,why is your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so weird?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realize many posts are pure Chinese and majority of forum people do not know English. I do not know Chinese, but I want to help, so I use Google to translate for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know English (Particularly to reply the ones who ask in Chinese). I also use Google to translate Chinese and translation is indeed funny   but through some brain work I understand what translated context is meant.This method works so far with this forum though, since pop up windows contents are not translated by Google, I could not figure out how to attach files and do similar activities so I only write if I could give a useful good answer to others  requests.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uld u pls recommend some analog design forums ?

网友:
回复 网友D:

I guess it is not allowed to post other forum names (normally all the forums prohibit such activity). I do not want to get into trouble with forum management. I am sor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人家都没说结构

网友:
all of you are  great analogic IC designers . i hope you can share some typical  circuit  structures or other proplems we always  have to  deal. especially  green IC designers, just like me .  thank you !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t is really a pleasure to communicate with a foreign designer here, and thanks for your help……by the way,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in margi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opamp,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references about that? thank you~

网友:
我对外国人接触得不多(都是培训或研讨会场合,我从未出过国),他们,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给我的印象是有修养,懂礼貌,不摆架子,敬业,专业知识强,尤其日本人,特别谦恭。然而在几个外国技术论坛上,我看到的情况是,就专业技术而言,平均水平很一般,不比我们强很多,所以整体来说外国人和我们一样,有牛人,也有垃圾,呈正态分布。当我看到某公司某些人无论什么事,芝麻绿豆的事就打越洋电话请教他亲爹,一打就1个多小时,最后心满意足地,屁颠屁颠地回到他的座位时,我就作呕。在这里,我同样看到了某些人!

网友:
呵呵,哥们来吐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哥们,还没到“儿子”和“洋亲爹”的程度吧,就说人家一外国人,肯把我们的中文帖子翻译一下,回贴也尽可能的用将原话翻译成中文,而且,回答也挺有道理,虽然我承认自己是菜鸟,但是有所收获,说声谢谢,应该不算媚外吧……这可跟你的洋亲爹的儿子同事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t is On really apleasure to communicate with a foreign designer here, and thanks for your help... by the way, I do not know much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inmargin
"andthe
stability
of the opamp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references about that? thank you ~”

huanggc1989   Ihave no doubt you know.

Opamp stability theory isdeveloped in “control theory” “ Linear systems”. An Opamp since having afeedback is a plant in control theory and subject to control theory laws.  There are numerous books in any library justskip other chapters and go to chapter where there is phase and gain margintreatment (one may use index at the end of the books).

Analog and Digital ControlSystem Design    Chen   is a good book.

I could not figure out how toattach any material to this forum as I have mentioned above. Please look into

Modern_Control_Engineering  5th Edition   _Ogata pages 385, 386 ….

Here in this example as in LZ s opamp there is a dominant polebut secondary pole is causing ringing during transition. There is no overshoot sincewith dominant 1st pole (low enough system order) has very good phase margin. Similar reasoning applies to LZ's Bode plot  results where we see zero doublet followed by a pole doublet just around unitygain crossing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gain margin.

Page 466, 467

“AFew Comments on Phase and Gain Margins. The phase andgain margins of

acontrol system are a measure of the closeness of the polar plot to the 1+j0 point.

Therefore,these margins may be used as design criteria.

Itshould be noted that either the gain margin alone or the phase margin alonedoes

not givea sufficient indication of the relative stability. Both should be given in the

determinationof relative stability.

For aminimum-phase system, both the phase and gain margins must be positive for

thesystem to be stable. Negative margins indicate instability.

Properphase and gain margins ensure us against variations in the system components

and arespecified for definite positive values.The two values bound the behavior of theclosed-loop system near the resonant frequency.

For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the phase marginshould be between 30° and 60°, and the gain margin should be greater than 6 dB.

Withthese values, a minimum-phase system has guaranteed stability, even if the open-loop

gain andtime constants of the components vary to a certain extent. Although the

phaseand gain margins give only rough estimates of the effective damping ratio ofthe

closed-loopsystem, they do offer a convenient means for designing control systems or

adjusting the gainconstants of systems.”

Here as we see 30 to 60 degree of Phase margin and 6dB of Gain Margin isaccepted as satisfactory (this is for general mechanical control systems wheresystems are slow and has quite a bit damping around to prevent oscillatory behavior. Also as in this example for a theoretical two pole system this margins are OK. For practical cases as in a real opamp designs atleast 65 degree phase margin and 16 degree of gain margin are necessary since system order is higher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oles ad zeros around. Now ofcourse with ever increasing complexity and speed of circuits these phase margin and Gain margin requirement numbers to bechecked through simulations to verify acceptability J Inan opamp there are many poles and zeros we only threat major ones forpracticality but any one of existing pole and zero contribute its weight intostability.

You may use Google or equivalent for translation.  If you have access problem let me know I translate and paste it. Good luck.
您可以使用谷歌或等效的翻译。如果你有访问的问题,让我知道我翻译,并将其粘贴。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
这个明显是不行的

网友(2013-06-08):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设计运放的时候,考虑到版图以及流片工艺等等对电路的影响,相位裕度的设计应该大于70,增益裕度大于15db么?谢谢~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相位裕度45~60

网友(2018-12-24):
各位讨论好透彻,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23-06-02):
不能用。翘起来了,在一些工艺角下可能不稳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