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脚本执行的时候加诸如-w fsdb的选项

楼主(2013-01-06):
脚本后面的选项是按照$1,$2...来分配的。可是如果我想不按照顺序输入,而是按照标示来输入,怎么办呢?例如:
./run  test1 fsdb
=> ./run -w fsdb -case test1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到个权宜之计是这样,写成:
./run “-w fsdb -case test1”
进去之后对$1做字符串处理,把参数分析出来

网友:
如果是python脚本很容易,直接用那个paser

楼主:
查了一下,有个getopts,说的是这个事么?没看太明白啊。

网友:
老大,你问的问题太简单了。是什么语言写的脚本啊?
perl用Getopt:ong就可以了。
csh用get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