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

楼主(2013-01-06):
在IC设计的时候,里面是否可以既有同步复位又有异步复位???
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这个没有固定要求,更具功能和实际情况来定的

网友:
好像一般不这么做吧,防止两者冲突带来紊乱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异步复位了还要同步复位干嘛

网友:
两者同时存在,一般是在系统级或板级 规模的设计中

网友:
板级异步复位时必须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