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跨阻放大器的动态范围

楼主(2013-01-06):
我设计了一个跨阻放大器,输入电流的动态范围为70nA到300mA,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宽的动态范围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会不会输入电流根本不可能达到300mA,想请高人指点一下,动态范围是越大越好吗?还是多大合适呢?还有就是动态范围较大的跨阻放大器主要应用于什么地方?

网友:
你在说300ma的时候头脑里就没觉得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觉得是有点大,但是由于我对光接收器的输入电流的具体范围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不敢确定,求指导啊!!感激涕零!!

网友:
Are you kidding! 输入范围这么大,那增益呢,线性度呢,怎么保证?同时,光接收器的也需要考虑噪声的

网友:
查到的跨阻放大器参数指标:
1.跨阻增益:>10k(负载电阻50欧)
2:等效输入电流噪声:70nA
3:线性输入范围:0-10uA
4.输出电压响应时间:小于1.5nS
5.输出阻抗:50欧
6.芯片静态功耗:小于50mW
7.输入端并联电容近似2pF

网友:
这个还是不懂来学习了 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的指标我都能满足,就是现在把动态范围做这么大,我不知道有没有实用价值,看到现在的论文把动态范围最大做到100nA到20mA,所以想请教各位了解行情的高手,输入光电流最大是多少?谢谢了

楼主:
进展:话说前几天找到一篇论文,08年IEEE固态会议的,动态范围就做到了200mA。

网友C(2013-09-04):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放大器是采用RGC输入结构么,想问下你各个管子的参数是如何根据指标参数确定的~最近在做这方面,谢谢

网友:
你300mA电流怎么定的?是过载电流还是TIA功能失效的电流?你是限幅的TIA还是加AGC线性的TIA?做到这步有点厉害,不是DC Offset那里做得好就是用了AGC要不然早就限幅撑爆了。你这TIA带宽很小吧,看你输入电容做到灵敏度70nA顶天不超过1.25Gbps的TIA。一般动态范围大的TIA用于能够线性放大信号。

网友:
看错了~~70nA是噪声,灵敏度估计还要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做的是带AGC结构的跨阻放大器,带宽确实有点小,只达到1.8G,如果要增大带宽就得牺牲其他的性能。

网友(2013-10-14):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一下,我最近也在做TIA,采用的是RGC结构,带宽是10G,Gain = 50dB,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主极点还是在输入点,并没有像有的文献上说的由于RGC结构的输入电阻很小,主极点由输入转移到输出,这样的话PD电容的变化对带宽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如果将输入极点设置在3dB带宽以外,这样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是我在设计的时候始终都没办法满足上面那种情况,要不就是输入和输出极点的频率很相近,产生共轭极点,真是苦恼……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当整个TIA设计完成之后,仿PZ的时候极,零点并不满足当增益下降为0dB,相位裕度大于0度这种条件,而且整个TIA好像有3个极点,2个零点,这是在20G以内,但是当我仿瞬态的时候是正常的,也并没有出现震荡之类的现象。始终都想不明白。。希望可以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2015-04-22):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把你设计报告什么的发给我学习一下么,谢谢了,516650586@qq.com

网友:
300 mA?真敢想,你要检测什么信号

网友:
300mA还能正常瞬态响应么。。另外70nA似乎信噪比不够

网友(2019-04-29):
难道不是0到550 na?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菜鸟新手同样的困惑,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嘛

网友(2024-11-08):
引用 楼主:
进展:话说前几天找到一篇论文,08年IEEE固态会议的,动态范围就做到了200mA。 ...

请问一下文章题目可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