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真为什么不能添加SDF文件

楼主(2013-01-06):
在modelsim环境下已经生成modelsim文件库,并且已在ise下生成相应的后仿所需文件,但是在modelsim中进行add simulation configuration 时却不能点击确定,不知道是何问题,是路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请教一下论坛上各位高人~~~

网友:
用命令反标试试,没有试过通过操作界面加sdf文件!

网友(2013-12-08):
首先要在design标签下,库目录,选中你的testbench,然后加载SDF文件。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