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pt中,lunch和capture clock path上同一cell的delay不同[已解决]

楼主(2013-01-06):
我没有设derate,仅读入max corner的库。
报-rise_from pclk -rise_to pclk -path full_clock_expanded的路径。
发现在时钟path的一个buffer在lunch和capture的clock path上的delay不同。
lunch的delay较大(此时计算setup check)

请问各位大牛,除了derate和库的因素外,还有什么会导致这一不同呢?

网友:
cell rise/fall edge
PBA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ll rise/fall edge
PBA

------------------
感谢陈版主的解答。

我这里r/f极性也是相同的。
估计是第二个原因导致的吧。
PBA是Path-Based Analysis的缩写吗? 这个概念我不太清楚,它是如何影响delay的呢?

网友:
transition 不同。
计算capture时用min transition, lunch用max transition。
transition是从input port上propagate的。
实际情况是相同的path应该有相同的delay
PT中的解决方法是有一个变量会尽量减小这种delay差,默认是false。
set timing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网友:
SI也会影响delay
可以在report_timing里面多用些option,把那些影响都报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贴讨论过PBA,你去搜一下

楼主:
哇哈哈,论坛里面都是宝啊,链接过来慢慢消化:)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9):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F%C8%D5%D2%BB%CC%E2

[求助] 麻烦陈涛大大再详细讲讲关于PT中PBA分析的问题: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20693&highlight=PBA

网友:
这个不是PBA的问题,PBA是说,默认情况下一条Path上每个Cell都用其输入中最差的slew来计算delay造成总的delay很悲观,与实际不符,从而提出的重新分析用合理的slew计算delay。
这里是说同一条path 在两次计算delay时得出不同的值。这个在PT中也有一个概念交CRP: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也是一种过分悲观的结果(其实就是tool算法没有详细区分计算造成的)。
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pba缺省是不开的, 除非设置些选项,report_timing -recalu 还差不多,

而且pba是帮助relax slack的,只会使得timing更好,

楼主:
经我这两天检查,发现我设计里面clock path的不同包含了3个方面:
1-就是陈版主所说的PBA
我的path在默认条件下使用的GraphBasedAnalysis,对同一个and门的A->Y,launch和capture算出的transition就不同。设置PBA后可达到一致
2-相关pin的影响
比如一个mux,path经过mux/A->mux/Y,但当B的值不同时,A到Y的延迟和Y的tran均会不同。
通过设置case_analysis来消除
3-crosstalk
crosstalk会让launch和capture都变坏,通过设置si_option可以将这块消除

经过以上三部分的消除,launch和capture的公共路径上的延迟等时序信息终于一致!

网友(2015-03-28):
回复 网友B:

版大,问一句

(1) 是通过在report_timing中加-pab_mode path

(3) 是设置了什么选项?  是去掉了delta delay的影响吗?

楼主:
回复  sjtusonic

版大,问一句

(1) 是通过在report_timing中加-pab_mode path吗 ?

(3) 是设置了什么选项?  是去掉了delta delay的影响吗?
引用 网友C:

(1)-pba_mode none 是去掉pba的影响(3)是-delta_delay false 去掉这块的影响

记得当时我是在做一些纯CTS分析的事情,所以要消除掉这些复杂因素以得到单纯的模型。
signoff时还是要加的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多谢版主,report_timing中没有-delta_delay这个选项,版主说的去掉这个影响,是不是说在report_timing时,不加-cross_talk_delay?

楼主:
回复  sjtusonic

恩 多谢版主,report_timing中没有-delta_delay这个选项,版主说的去掉这个影响,是不 ...
引用 网友C:

    (3)中去掉xtalk影响,需要通过设置si_option -delta_delay false。

report_timing的那个选项,是控制“单独 or 合并”报出delta_delay值的,xtalk的影响不会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_option???

pt_shell> help *si*op*
repor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 Report power analysis options
set_design_top       # Synonym for 'current_design'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 Set options for the power analysis mode
pt_shell> printvar *si*op*
case_analysis_propagate_through_icg = "false"
case_analysis_sequential_propagation = "never"
si_noise_limit_propagation_ratio = "0.75"

版主,请明示吧还是

楼主:
回复  sjtusonic

si_option???

pt_shell> help *si*op*
repor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 Report  ...
引用 网友C:

    哦,pt里面,好像叫si_*的变量,你printvar看看,是不是叫si_*enable_*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有找到 。。。

pt_shell> printvar si_*enable*
si_enable_analysis   = "true"
si_enable_multi_valued_coupling_capacitance = "false"
pt_shell> printvar *si_*enable*
si_enable_analysis   = "true"
si_enable_multi_valued_coupling_capacitance = "fal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有没有做过只去除(2),(3)的影响,保持GBA的模式的实验。 个人觉得SI是罪魁祸首和PBA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sjtusonic

还是没有找到 。。。

pt_shell> printvar si_*enable*
si_enable_analysis   = "t ...
引用 网友C:

   si_enable_analysis 把这个设false,行吗?

楼主:
回复  sjtusonic

版主有没有做过只去除(2),(3)的影响,保持GBA的模式的实验。 个人觉得SI是罪魁祸首 ...
引用 网友D:

   对的,PBA默认是关闭着的呵呵。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