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电容阵列版图

楼主(2013-01-06):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DAC电容阵列的版图如何画啊???自己画出来的版图,后仿误差很大。。。。。(用的是mim电容)

网友:
尽量最大努力匹配

网友:
电路设计者知道该如何匹配,该怎样减少失配率,该怎样使寄生电容均匀化!

网友:
各种匹配,图形规则,大小,间距,dummy,各种连线也需要匹配,线宽小的话连线更是要注意,牺牲无数脑细胞的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资料吗?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很纠结啊!!画出来的版图误差是成比例的,即接VREF就会有误差,接地就没有误差,越多电容接VREF误差就越大,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后仿提取的不是寄生电阻就是寄生电容,有可能是寄生电容的原因,不知道具体情况,可以请电路工程师看下提取出来的网表

网友(2017-02-14):
前辈,整个SAR的版图能在一周画完么

网友:
也得看电路是多大规模的 一周画一个SARADC的话还是挺有挑战的

网友:
对称对称对称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位的,全差分的单调开关切换

网友:
怎么看是多少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