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OC架构之我见

楼主(2013-01-06):
最近在做款SOC,在看了系统方案后有点感想和疑惑,发出来请教大家
    在做一个SOC的时候,首先我们选择了总线的类型和架构,选择的出发点是系统的带宽能否满足要求,考虑几个主要占用总线带宽的通道,一个是进行大容量数据存储的nandflash和片内存储之间,还有些fifo的接口和片内的存储之间,片内的主要是cpu和sram(数据缓存)数据交互,(这是小弟的一点观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其他还有些低速的外围设备;因此考虑将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分别挂在不同的总线上,选择使用ahb和apb;ahb主要来挂高速的存储类型设备,apb主要来 挂低速设备,同时用apb来完成cpu对外设的寄存器配置。(这是个粗的想法,疑惑的是考虑总线结构的出发点,除了带宽还有哪些)。apb和ahb直接使用桥接器;(疑惑在多主机结构中,maste对slave的选择是怎么样的机制)
   因为cpu的中断源数量有限(自己理解),需要一个外部的中断控制器,对外设进来的中断进行排序选择(包括是否使能,屏蔽,优先级),这个中断控制器的使能和屏蔽和单个中断源里面的中断使能(屏蔽)寄存器有什么关系。
  涉及了大量数据的搬运,为了提高效率,同时不打断cpu的正常操作,使用了一个dma协处理器来完成数据的搬运等(这个地方,我理解的是DMA的机制,类似于中断,每个外设有对应的DMA请求,DMA控制器接收请求,但对具体实现机制不明白)

网友:
这些只是经典的。
现在已经到了多核、AXI matrix、GPU的时代了

楼主:
嗯,我们公司现在是在搞这些,对前沿的搞不清楚

网友:
这是一个多总线的系统结构,DMA和主机之间使用AHB Matrix进行总线选择;master对slave的选择,建议你看一下AMBA AHB,APB协议。

网友:
很粗略的想法,我也不懂。但是我们在做的那个架构比你描述的复杂多了

网友A:
楼主,你看的书是20世纪写的吧,还有你们公司是国企吗?据本人所知,使用ahb来做总线的公司已经很少看见了,因为带宽根本不够用。现在主流的都是使用AXI这类性的总线,更有些使用noc了,他们其实是matrix,支持多对多同时访问。访问寄存器的话一般是用apb等简单的、低速的协议。

网友(点评):
还要这种看法.知道杀鸡不用牛刀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主要看产品定位和性能需求吧,现在低功耗的消费电子领域,低端芯片用什么AXI总线啊

网友:
SOC的设计,注重重用,包括IP模块、架构的重用,而不是追求性能、成本最优。架构往往是有通用模板可循的,比如ARM推荐的,又或者可以去看看TI网站上的手册,都是SOC的范例。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的书是20世纪写的吧,还有你们公司是国企吗?据本人所知,使用ahb来做总线的公司已经很少看见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