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运放反馈问题

楼主(2013-01-07):
我做了个运放芯片设计,
规格书上有:
VDD=10V, VSS=0, VCM=5V Rload=10k to 5V,
仿真环路稳定性参数。

请教:
1)为什么输出负载要串联个5V电压源呀?
2)反馈点直接接到输出端还是接到串联的5V的正端呀?

百思不得其解,盼指点。
谢谢。

楼主:
求不吝赐教,

网友:
静态时Rload的电流为0;
或是加个隔直电容;

楼主:
那么静态RLOAD的电流为0,不接负载电阻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关注一下,大牛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