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如何检查版图中连线VIA孔个数是否足够

楼主(2013-01-07):
版图中如何检查metal连线间VIA孔个数是否足够?

    特别是电源地这种信号线,线宽都比较大,当有通过VIA孔进行跨线,当只有几个孔甚至一个孔时,LVS验证是通过的,但肯定是通不过电流要求,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来呢?求解中

   本人也想到一种思路就是求面积比,但以前没有用过coverage(geomGetCoverage)命令,怎么弄都不成功,急求解!这是采用DIVA的命令,如何采用Calibre命令那用如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rc检查阿,但是不是满足你所说的电流要求就要做power分析了吧。那个更准确吧。

楼主:
本人已解决,谢谢各位,本人用Calibre DENSITY命令,以检查M1和M2之间的V1为例:
PD_V1 {
           M1M2 = (M1 AND M2) INTERACT V1
           DENSITY V1 <0.2 INSIDE OF LAYER M1M2
}
这样即可检查,取0.2是以VIA孔间距等于VIA孔大小,则面积比为:N*N/(2N-1)*(2N-1)<1/4,近似取0.2.

网友:
真聪明,写runset让工具查 ,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不知道是否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 要在 INSIDE OF 后面加 LAYER

网友:
我平时用calibre检查天线效应的命令,实质也是检查孔面积和金属相交面积的比的大小。和4楼的原理一样,貌似4楼的方法更正道。学习了。

网友:
    貌似N*N/(2N-1)*(2N-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