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波形文件存放

楼主(2013-01-07):
spectre 瞬态仿真的波形文件默认似乎是存在一个文件里的:“tran.tran.trn”,仿真时间较长波形较大的时候查看波形相当慢。。。

spice各个节点的波形是分别存放,

敢问各位大侠,有不有什么办法通过改变设置让spectre各个节点的波形也分开存放?或者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能够查看spectre波形文件的软件?(sx2007我试了,不支持spectre)

网友:
环境中加入以下命令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这样的波形结果就是2G一个了

楼主(2013-12-23):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个说一下这两个环节变量的出处不?

楼主(2014-12-26):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之前按照你说的这个方法设置了之后,结果却是是2G一个文件。但是后面我换了一台服务器,也是同样的设置,结果保存的还是超过2G的文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侠能够提供一个debug的思路不,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不行的原因了,这个要放在csh里面,我放在cdsenv里面不行。但是现在又遇到怪怪的问题,波形文件不是2G一个存放,二是2.1G一个存放,仍然看不了。。。

网友(2017-06-27):
我想知道 楼主 有办法用什么指令可以打开 tran.tran.trn文件吗 ?求指点

网友(2018-05-24):
那个文件太大了。。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