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画版图,请教virtuoso layout LVS 怎么加pin

楼主(2013-01-07):
画一个运算放大器的layout
schematic里我调用了一个运算放大器的symbol,加了端口线,我加了电源和地线线名分别为AVDD AVSS,没有加pin
完成layout后,没有在layout上加电源和地线的label和pin
跑LVS, 报power or ground net missing
我把schematic上的net name AVDD 和 AVSS去掉
重跑LVS,过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的库是什么?

网友:
没有电源和地的pin  lvs过了 也不是正确的
schematic和layout都要加电源和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UMC 0.18um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 layout上要怎么加pin?
creat——pin
creat——pins from labels
这两个好像加了pin还是找不到layout上的pin
我以前没画过版图,请赐教,谢谢

网友:
pin所在的层次是一定要和metal相一致的,且十字叉一定要在metal上
而且
  有些工艺中,pin所在的层次不是drawing,而是pn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要用pn层+对应的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