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 set_false_path问题

楼主(2013-01-07):
设计中有两个时钟域,对这两个时钟之间的所有路径都设置set_false_path。
但是发现encounter里面的set_false_path命令只能对具体的路径进行设置。
不能跟DC一样使用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这条命令对时钟域进行set_false_path。
请问我应该用哪条命令达到这个效果,还是只能一条一条路径去设置?
谢谢。

网友:
encounter 一定也可以这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一直觉得肯定可以这么设置,我直接用的从dc写出来的sdc,在encounter的timing分析时,发现有跨时钟域的路径报时序违反。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encounter读sdc的日志,发现encouner在读这条命令时发错warning,我的sdc是这么写的,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sys_clk] -to [get_clocks ddc_clock]
encounter报的警告是:No matching object found for 0x32d3.
我估计是他不识别"["这个符号。然后用encounter的查了一下set_false_path -h 看了一下,
他给的格式是
set_false_path [-hold | -setup] [-rise] [-fall] {[-from|-rise_from | -from_fall]} <pin_list>] [{-through | -rise_through | -fall_through} <pin_list>] [{-to | -rise_to | -fall_to } <pin_list>]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教这条指令我改怎么写?

网友:
先试
get_clocks sys_clk
get_clocks ddc_clock
如果有问题,找前面的create_clock的定义

楼主:
get_clocks 可以得到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get_clocks sys_clk
得到是
sys_clk
0x35c4
怎么会得到后面这个0x35c4呢?奇怪。

楼主:
每次使用get_clocks sys_clk的时候,它后面都会带上这个0x35c4,再运行一遍这个命令,就变成0x35c5,
这样一样在使用set_false_path的时候就相当于给它加上了sys_clk 和0x35c5两个参数了,自然set_false_path这条命令就报告warning了。怎么会带上后面这个数字呢?这个数字感觉像是命令编号。没执行一遍命令编号加1。

网友:
那是个指针

encounter的license是正版的吗?

用source xxx.sdc

楼主:
没起作用。我再琢磨琢磨吧。不行就按路径写了。只是觉得很奇怪。license不是正版,但不应该有问题,已经投过一次片了。

网友(2015-04-29):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里面tcl脚本指令dc::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网友:
edi肯定支持这个基本功能的啊,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