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如何处理空module

楼主(2013-01-07):
有一个
  module  it_qut (
      data_in,
      data_out);
      input data_in;
      output data_out;
  endmodule
在做LVS时,报告layout里没有这个instance,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最好去掉

楼主:
现在已经无法改了,我现在的做法是在netlist里把调用这个module的语句给注释掉了,不知道还有没别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PR 工具里删除这些空module阿,然后要检查一下FM。

网友:
这个lvs不会报error的啊, lvs只检查有晶体管,cap,res的地方,

网友: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YES

网友(2013-04-10):
6楼正解,呵呵

网友:
LVS Filter module_name  OPEN SOURCE
再在lvs脚本里,include这个,就可以不查空module

网友(2017-08-01):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这样,把这句放在lvs command files 里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waive

网友(2020-09-23):
牛批啊,遇到这个错误好几天,终于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