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hspice中的电路启动语句

楼主(2013-01-07):
要仿真一个小模块,但是启动语句在另外一个模块中。现在需要一个开始为高,一段时间后悬空的启动信号,
请问用hspice语句怎么描述这个启动信号?
谢谢!

网友:
.ic v(node)=voltage you specifi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Vstart-up V(node) 0 pwl (0 high 1n high 2n low)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2ns以后你的node电压为“low” voltage, 可不是floating 啊!

网友:
可以用一个switch语句 一边接high
控制信号前面用high开启,后面用low截断,那么就是floating了
具体参见hspice guide file ,7M多的PDF(搜索 switch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直接.ic就行,你也提到了manul,直接search “.ic”, 它可以用于tran加瞬态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