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drc

楼主(2013-01-07):
drc检查包括时序的检查吗

除了短路 capacitance和transition还有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短路和transition属于不同领域的DRC吧,一个是物理上的,一个是时序上的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你说的DRC是指PV中的DRC还是ICC中的DRV?
如果是ICC中的DRV我知道的包括fanout, net_length, transition, caps, area

楼主:
这里的drc指的是icc中的drc检查
dc中的drc指的东西不一样吗
那dft也有一个 dft—drc命令那个又检查什么呢

网友:
dc的drc和icc的类似。
dft的drc是针对一些会导致测试失败或者测试覆盖率下降的情况的检查。有很多种规则,具体得看手册。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了,那就是hold time和setup的violation 不算icc中的drc 违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那设置的max lenth violation 是不是也是drc检查一部分,如果没法满足,在布线之后会有什么坏的影响吗?
比如天线效应
或是ir drop

网友:
是的,s/h violation那是时序违例,不算在drc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