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批量做lvs

楼主(2013-01-07):
求助~~~
  我从gds倒进300多个数字的标准版图库,根据版图自己做完了原理图,但是一个一个手动lvs不太方便,现在想300多个批量lvs,不知道用calibre可不可以实现?
如果各位大侠有方法,请写的具体一点,网上查了资料很多都是一笔带过,很难操作啊%>_<%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命令方式运行lvs,不过要写个文件,逐个读入gds和netlist,这两个文件很容易产生。另外也可以建立一个topcell layout和schematic,做hierarchical lvs,选match cells by name,这样就可以查看所有cell的lvs情况。

网友:
用perl处理啊,很简单的,就是分别改primary cell , 生成不同的目录,结果,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RuoRuo地问一下,能写个简单的Perl程序参考一下吗?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已经解决。
说一下过程:
一、把所有的layout放在一起(我的是从工艺厂的gds直接倒出来的),再把所有symbol放在同一个schematic下(自己手动放的,点了几百下鼠标),其他啥都不要,什么port,pin都不加。
二、做lvs。正常做lvs的过程,在calibre的选项中设置input>H-cells选项,将match cells by name(automatch)前面勾选上,下面的use H-cells file也勾选上,如果有H-cells file(就是一个文本文件,一般工艺厂会给,但是有的格式不对)就直接调用,么有就自己写,详见http://www.chiplayout.net/hcells-application-in-calibre-lvs.html,其他正常,然后就可以跑了。跑出来的结果会按照H-cells file中的cell一个一个单独run完,顶层不过我就没管了,最后结果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网友:
安装完calibre,启动calibre出现:calibre 2010.2 and later will require CPUs which support SSE2 instructions
启动不了,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3-08-22):
layout批量做完以后,会看到结果,但是因为顶层图没有过,所以可能看到的都是顶层错误连线,不放心。这时候可以再calibre-RVE窗口选项中选setup>option>lvs/perc/pex/>show clean cells on startup,就可以看见lvs clear 的 block

网友(2013-11-26):
http://www.chiplayout.net/hcells-application-in-calibre-lvs.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样子cput太老了,不支持SSE2 指令集

网友C:
用shell script寫, 將primary跟path的名稱都設為變數
用sed 去每一個cell產生一個command file & run.

网友(2014-05-15):
非常的感謝分享

网友D(2021-01-25):
引用 网友C:
用shell script寫, 將primary跟path的名稱都設為變數
用sed 去每一個cell產生一個command file & run. ...

你好
能赐教吗
我现在是想用cshell 来 循环 更改 primary跟path
然后再命令跑lvs 每次 加载这个command file
但是我用cshell 写的,但是 awk 和sed 好像不认 shell里的变量。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D:
你好
能赐教吗
我现在是想用cshell 来 循环 更改 primary跟path

你好,有写好吗?学习一下